研域EPIC-N31小主板BIOS

楼主(2025-02-18):
闲鱼收来的主板,EC有点泡水了,洗完补焊后恢复正常。备份了一下BIOS。

这个BIOS默认是LVDS输出的,顺便修改了一下菜单的默认设置。

网友A:
可以修改为VGA吗,作电脑显示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为VGA吗,作电脑显示器输出

BIOS默认设置是LVDS输出,通过AMIBCP这个工具修改一下菜单的一下默认值,这样就算恢复了默认也能够通过其他显示接口输出了,而不必接LVDS才能看到画面,进而进行BIOS参数调整。

网友:
好的,试试

网友(2025-04-20):
请问这块主板的BIOS芯片在板上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