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原理?

楼主(2025-02-18):
这个电路有什么原理?

网友:
两个二极管前面的任意一个信号为高,就能开启后面的电路。

网友:
前边的信号应该会给你答案

网友:
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或门电路,有一个信号有效,就有允许信号发出!

网友:
看看评论也涨粉

网友A:
评论纯属放屁,这部分电路只是给前面两个en信号快速放电。并不是开启后面的功能。这种en都是高电平使能,所以关闭的时候要求电荷要迅速消失,所以加了100k电阻到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论纯属放屁,这部分电路只是给前面两个en信号快速放电。并不是开启后面的功能。这种en都是高电平使能,所以关闭的时候要求电荷要迅速消失,所以加了100k电阻到地。即可。

虽然不懂,但相信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