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DA0PS9MB8E0 Intel Core i5 -7200U

楼主(2025-02-18):
联想  DA0PS9MB8E0          Intel Core i5 -7200U

1.目测主板内存槽处进水腐蚀,USB接口处也有进水痕迹,清理。

2.拆除损坏的一个内存槽,保留另外一个。

3.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点,接可调上电自动触发到0.387---0.458左右,
此时,测全板各电压除VCCGT集显供电以外,其它电压貌似都已正常产生。

4.接USB键盘及外接HDMI接口:大小写灯不亮,小键盘灯也不亮。

5.上内存测试卡发现CHA_SA0 CHA_SA1灯不亮,其它灯都正常点亮。
用力按压不亮侧又可以亮,放大镜目测焊接处并没有接触不良现像,由此初步估计板层断线。

6.现在根据现有的测试数据分析:不跑码,SMB_DATA CLK均可以测到一次读取动作波形。

7.先找个BIOS刷一个看看(因为内存的那个不亮灯看图纸作用应该不是很大,且相连的电阻实物未装元件。

8.按开关也能开关机,就是不显示不跑码。

Quanta DA0PS9MB8E0 Lenovo ThinkPad S2 2017.pdf

DA0PS9MB8E0 Lenovo ThinkPad S2 2017 点位图.brd

网友A:
有示波器也不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也不能搞定吗,,,,,,,,,,,,

有示波器不能说明什么,有些老板有直升机就代表他自已会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