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 深度休眠 不能唤醒问题

楼主(2025-02-18):
修过的都知道  5V 大短路   碰到两台  换过几个芯片 修好以后  出现深度休眠 不能唤醒 。应该和我 拆掉 TYPC 芯片  改成普通联想小口供电没有关系吧

网友:
CPU的问题 通病

网友:
这主板5V短路就直接放弃吧。至少换4个芯片,大多数可以点亮,但奇奇怪怪的问题就出现了,打不上显卡驱动 ,死机,蓝屏的问题就来了,最后都指向了CPU.

网友:
修了几台5v烧的  芯片换一遍 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2025-05-07):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见了这问题,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2025-06-26):
修过一个烧5v修好深度睡眠唤不醒,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