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N22C1笔记本板号 LA-L973P短路

楼主(2025-02-18):
ACER-N22C1笔记本板号 LA-L973P短路,查到两处短路,第一处为+5VALWP短路,查得PC508短路,更换,有阻值了,5V电压正常了。第二处是PLV1,PLV2,PLV3电感处短路,为+NVVDD1短路,最后查资料此为显卡电路,对地阻值很低,其实正常。最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经过实测,+NVVDD1点开机电压为0.82V,后跳变0.65v,大家对这个电压有什么看法,对地阻值0.5欧左右,这个电路很容易以为短路,大家发表看法,(目前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