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记录

楼主(2025-02-18):
发帖记录一下最近的几个显卡故障,
一台宏碁1650显卡,跑甜甜圈几秒就死机画面卡住不动黑屏重启,饶了弯路换了一套显卡显存,又做了cpu,没好,最后换显卡供电芯片up9512q好了。
两台机哥的笔记本,3060ti显卡,一台功率显示错误报错600多w,换功率芯片45495后修复
第二台跑甜甜圈闪退,过一会黑屏不开机,键盘无法切换,换显卡供电mos管mp8694后修复

网友:
不错啊,都是大单。。

网友A:
有没有,探一下波形,是缺相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探一下波形,是缺相还是怎么的。

肯定都测过,正常的时候波形没问题,只有压力测试一段时间才出问题,这种测不出来的

网友:
维修各种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