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开机告警,不能进入系统,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5-02-19):
我有一台ThinkPad E15开机告警,不能进入系统,但有时能进系统,能进系统就是正常使用的。送联想维修换了主板和显示屏和排线问题也没解决,请求高手指点。
现象是如果是插着充电器,开机肯定告警,不能进入系统,充电指示灯是闪动的。但如果能正常开机,插充电器充电指示灯是亮的,也能充电。
按照联想维修站说申请了一块主板替换后现象也一样,又申请了显示屏,还是一样,又换了排线,也没修好。现在拿回来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CPU虚焊了   开机的时候压一压CPU就能两

网友:
在保的机器还担心什么,叫联想换一台就是了。

网友:
楼主准备把在保的机器,自己修成不保的吗?

网友:
确认是CPU虚焊了,按位CPU位置能开机。过保了,买了有三年半了。各位高手,要怎么用热风焊台吹?加助焊剂吗?热风的温度和风速要设多少?谢谢合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虚焊了   开机的时候压一压CPU就能两

是的,开机会告警时按住CPU位置就能开机,开机后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