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Ped E14Gen2 版号NM-C771,UT5烧了,是换还是直连?

楼主(2025-02-19):
ThinPed E14Gen2 版号NM-C771,UT5烧了,是换一个新的稳定,还是直接连起来稳定。 老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都稳定,只能通过实物验证

网友A:
几个typec口,多个口不建议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typec口,多个口不建议直连

只有一个,还是电源口

网友:
一个电源口,想连一下看看,

网友B:
画的图大家看看,明天飞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图大家看看,明天飞一下线。

直接连起来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输出5伏正常。充电灯也亮了。

网友:
自己改装的电源在测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5伏正常。充电灯也亮了。

点赞,看来直接连就可以了,我也干起来。

网友:
充电灯  亮,亮,亮。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直连稳定吗

网友:
之前修过这个,直连不影响使用

网友:
如果连起来是可以用的话那还有什么比它更稳定的呢

网友C:
要是用tpc接外设全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图大家看看,明天飞一下线。

你太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tpc接外设全给烧了

看8楼图片,多学习一下,不然被人笑话。

网友:
尽量别直连啊

网友:
换新更好。
原本是要输出程序指定电压后TYPC电源管理芯片UT2的SNK_PS_EN引脚才开启UT5连通+VBUS_Protect到VSYSTEM2_L(第一公共点)

网友:
直连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个人建议慎重。

网友:
换一个把。。

网友:
学习中。有机会试试

网友:
挣快钱就直接连  不想就换

网友:
直接用于维修开机正常后。 定料换个吧。

网友:
一个口不要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tpc接外设全给烧了

一个type c就不用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