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革命蛟龙7X-98Q,板号GM5ZGXW_12L_V1.0 大短

楼主(2025-02-19):
械革命蛟龙7X-98Q,板号GM5ZGXW_12L_V1.0  大短,后拆开看,发现内存发热,应该挂了,后下了图纸,发现L7 是内存供电对地为0 拆掉这个U6 后,公共点对地正常,其中保隔第一个管子还是击穿,先不管 但L7还是对地为0 查了这个

烧一下机却烧不出来,现在对上电,别的电压正常,这个电压查了到

这个电压好多到APU1 这个CPU上面的,有没有人修到这个板这个L7对地是多少阻值,这个对地为0应该不正常吧,这种定芯片回来应该估计也不会出电压出来,我直接弄个1.2V电压到这个电感,有1.5A电流,但电压完全测不出来。估计是给拉低了

网友A:
有短路就继续追查吧,没把短路解决掉换新芯片也徒劳

网友B:
没把短路解决掉换新芯片也徒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就继续追查吧,没把短路解决掉换新芯片也徒劳

是的,后找到一个贴有对地说是175这样的,后面实在找不到那里有短路,直接用1.2V加到3V左右,去烧机,最后电流都显示到4A,CPU有点热,应该CPU坏了,不修了。烧机烧不出什么地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把短路解决掉换新芯片也徒劳

是的,后找到一个贴有对地说是175这样的,后面实在找不到那里有短路,直接用1.2V加到3V左右,去烧机,最后电流都显示到4A,CPU有点热,应该CPU坏了,不修了。烧机烧不出什么地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