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le 点不亮有复位有时钟求助

楼主(2025-02-19):
peic A13脚0.38v A14脚0.36v蜂鸣器无声音
诊断
正常
DDR3内存卡槽核心供电
脚位
电压
核心供电1.5V
1.5V
正常
负载供电(VTT_DDR)0.75V
120/240
0.75V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3V
118/238
3.34V
正常
SPD供电3.3V
3.3V
正常
参考电压0.75V
1/67

正常
时钟电压 1.5V
63/64/184/185
0.820-0.800V
偏低
内存复位1.5V

正常
诊断

没得头绪,如果是内存问题该如何排除锁定

网友A:
这是最难修的,估计没有人会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难修的,估计没有人会有好办法

本来是好的,我拔了sata传输口没拔sata供电,然后立即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买的 十张有8张都是到我这里本来好的后来变成这种有时钟复位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