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不触发

楼主(2025-02-19):
板号NM-B962插电无3V5V,这个机子是待机就有3V5V的吗,用的3H的芯片

网友:
是的 待机就有

网友:
必须有。联想特色。

网友:
有的,看公共点电压,这个机器要么用原装电源,要么用带识别电阻的方头,普通头接可调电源是不出公共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