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dell版OEM的创新声卡X-FI extreme music 这个驱动好难找

楼主(2025-02-19):
正常的官网X-FI的驱动安装不上,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这个驱动。
DELL
安装
驱动

网友:
什么系统?ghost的?驱动精灵试过了吗,戴尔官方网站按型号查找 肯定有的

网友:
对,直接到官方下载

网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了,创新的网站没有,官方驱动不能用在OEM版上,当初也只有一张光盘,几十M的WIN7驱动。一般的办法是刷写声卡的BIOS为官方版的。不好弄。

网友:
不太好找,具体型号发出来

网友:
X-FI extreme music、
这就是型号,但它是OEM版,现在需要一般版的ROM,刷进这个4K的ROM就能正常安装官方驱动。

网友:
试过驱动精灵,万能声卡驱动这类软件都不行,鲁大师能认出是创新声卡,也只停在这步,其它和那些驱动精灵一个样,找不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