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8700F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25-02-19):
板号:X490FB

故障是不开机,裸板插电电流表待机0.027,这种机器裸板待机我认为有点高。之前遇到这款机器我记得是能自动触发的,但这个插电没有自动触发,当我测量发现3V待机已经有了,测5V待机没有,测其开启,发现只有0.7V左右,再测几次居然自动开机了。

自动开机之后,电池也能继续使用,但一旦拔掉电源,电池就不能开机了,此时插入电源也依旧不能自动触发,按开机键也开不了,只有再次测量5V开启信号自动触发,这个机器有图纸就看了一下,发现是EC旁边的104排阻不良导致。104排阻没找到,就用103替换了,替换完就能裸板自动触发了

网友:
这个找不图纸与点位

网友:
华硕好像很多时候都是排阻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