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魔龙rtx2060保险电阻问题

楼主(2025-02-19):
这个显卡是供电mos管击穿更换了mos管和主控芯片,故障已经修复,但是当时没有同型号的保险,就找了个头大小的换了,一跑大型软件就熔断,应该保险过流了,问了卖ic的不知道多少a,在旧笔记本电池供电电路找到一个10a的替代,目前跑3d,甜甜圏没有问题,本想换回原型号,耐何找不到参数

网友:
一般这个保险都是装在8pin或6pin接口线路上满载要150W朝上 至少要16A保险才够用直接搞个20A的保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