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师傅前辈们,笔记本重换bios芯片不通电了

楼主(2025-02-19):
大神们,本人并非专业维修人员。
最近我的小米笔记本(型号161301-fc)不开机了,能通电但屏幕不亮,键盘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又亮,风扇转一会儿接着转,一直循环。
上网查了下我这款笔记本有通病,bios程序会坏。然后我买了ch341a烧录器检查了下,发现芯片只能读取不能写入,而且里面数据和原厂bios不一样了,推断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
然后我网上买了个相同的bios芯片(型号w25q128jvsq),刷入这个网站上其他维修师傅们分享的同款bios程序然后焊接上去,发现笔记本不通电了。顿时心里大惊,然后又把原来坏的bios给焊回去,发现依旧不通电。
现在我人晕掉了,不知道怎么办了-_-||
我拆解bios芯片的时候把边上电阻都用高温胶带粘住了,应该没有掉件,请问我这种是哪里出了问题?
图下是我开始焊接的时候的情况

网友:
散热风扇的座子被我吹变形了,这是个8pin的供电,第七第八脚被我吹烂了,后来我把座子吹下来了,还是不通电。
座子左边是ec芯片,不确定是不是座子短路把ec烧了。
买的万用表还没到,等到了量量各个电感再来继续研究吧

网友:
电池都没拔?

网友:
这肯定拔了呀

网友A:
你知道哪个是第一脚吗?

网友B:
今天万用表到了,我测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

下图是站里老师傅分享的同款正常的板子各电感对地值

这是我测的电感对地值

用的便宜货万用表,可能有些误差,我感觉电感应该都正常吧?

然后又测了下我焊接的bios八个脚位,发现有一个对地只有1欧姆,其他七个都是六七百
如下图,左下角那个引脚对地几乎为零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正常吗?是不是我没焊好?我也焊了好几遍呢

网友:
找到这个w25q128jvsq的芯片图纸看了下,原来第四脚是接地的。

我昨晚插电测了下电压,typec接口下面两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能测出来19.5v,bios部分引脚和周围电阻能测到3.3v,有几个不认识的芯片引脚能测到12v。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因为风扇没插所以bios不让开机,今晚把风扇排线焊回去再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哪个是第一脚吗?

电表量了下,最左边两个脚对地都是0,而且都是黑线,应该是1 2脚吧,然后最右边两个脚接红线的被我吹烂了

网友:
有这款笔记本的大哥们可以试试风扇接口拔了还能开机不?

网友:
BIOS芯片1脚是片选信号,按说不会接地才对,4脚是接地脚,为啥你量着只有第一脚对地为0呢?

网友:
刷BIOS看看是不是1.8V 芯片

网友: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牛人,直接就研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万用表到了,我测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

下图是站里老师傅分享的同款正常的板子各电感对地值

这是我测的电感对地值

用的便宜货万用表,可能有些误差,我感觉电感应该都正常吧?

然后又测了下我焊接的bios八个脚位,发现有一个对地只有1欧姆,其他七个都是六七百
如下图,左下角那个引脚对地几乎为零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正常吗?是不是我没焊好?我也焊了好几遍呢

工程越干越大

,这还不如用烙铁硬干

网友:
支持你这个的精神 反过来说一句也是闲的蛋疼的人  折腾来折腾去 买这个买那个的 还不如找个师傅修下 耽误了时间 破费了银子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芯片位置放对了么?1,2,3脚应该都是3.3v

网友:
现在好多品牌的笔记本都有bios失效的毛病,确实有必要设计为双bios芯片

网友:
既然感兴趣,不如报个班吧,迅维课程也不贵,可以买几课看看

网友:
BIOS的第四角本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
事有专功 专业人做专业事  楼主是牛人 其实维修要的也不多  不就200多块的事吗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

网友(2025-04-21):
大佬,比我胆子还大,我也是非专业的,只搞坏过主板bios并且修好了,笔记本我是真不敢动

网友:
会不会是把BIOS芯片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