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PLUS主板短路,开机电源保护

楼主(2025-02-20):
    我的老电脑,华硕A88X-PLUS主板短路,开机电源保护,万用表测量单独4PIN 的12V短路,去掉这个4PIN,不会保护。
万用表测量CPU附近的COMS管两组存在短路,拆下两组COMS管后,短路问题解决。
但是12V后 经过COMS管没有电压输出了。CPU不工作,还是存在故障呀。
请问各位大佬们,该怎么继续维修呀,没有图纸,不懂电压在哪个地方多少V呀。

网友:
找到此类主板的上电时序,再找到这个主板的点位图,然后对着修。这些东西在这个论坛都有。

网友:
一般cpu供电短路先修COMS管,再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