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Q270MS通电风扇狂转 急急急

楼主(2025-02-20):
联想台式机主板IQ270MS 一开始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cpu供电没有12v ,换了一个mos管后好了。在关机没断电的状态下不小心用铁片碰到了主板上半部分,之后就插上电源线cpu风扇狂转,电源风扇不转,开机后电源风扇转,cpu风扇转速正常屏幕能亮,关机后cpu风扇继续狂转。换cpu,内存,刷BIOS依旧不管用,没办法只能把io{NCT6685D}换了 崩溃了还是不行。求大佬指点!!!

网友:
楼主加油,查下IO脚到CPU风扇电路看看

网友:
请问老哥,bios芯片是哪一个,同样的主板,我也想刷bios

网友: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A:
后面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怎么修好的

没修好不修了 到现在还是没思路 查点路查不出来

网友:
下载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