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空载会发出叽叽叫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0):
请问电源短接绿线,不接负载,会发出叽叽叫声,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前级的PFC电路的问题吗?这个电源上电脑测试是正常的,不会有叫声。
电脑
原因
电源
问题

网友:
给5块就告诉你

网友:
变压器的啸叫声主要是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振荡,使得磁芯的磁分子在这个低频磁场下运动,产生机械振动,从而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 由于人耳的可闻频率大约在20Hz到20kHz,如果这个空气的振动在此范围内,最终传到人耳朵而被听见。 开关电源变压器发生啸叫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变压器的工艺问题、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变压器的铁心问题以及开关电源的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