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领像M1688pro 显示C8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2-20):
联想领像M1688pro 显示C8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定影器报错.用软件检测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器报错.用软件检测恢复

用什么软件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器报错.用软件检测恢复

已解决,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