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M5104

楼主(2025-02-20):
填补一下这机器的空白  这机器有点妖   无内存或者显卡供电有问题   CPU就不跑吗   就定在0.5几   即便显卡供电正常  没有内存电流也是没变化   还是个AMD的  错杀CPU

网友(2025-04-17):
我遇到一台没有显卡供电的,电流卡在0.65左右不动,你的显卡无供电问题是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