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无限重启卡UEFI DUALBIOS界面卡内存

楼主(2025-02-21):
技嘉双BIOS主板B75M
B85M反复重启
BIOS固件出错
可能是内存ME区域出错
内存自检通不过
频率设置太高 睿频超频
锁频不匹配导致

处理方法

1、短接CLS_CMOS  10秒复位
2、全拔掉内存条重启
清洁金手指后再插逐个插回去  自检
3、换低频率 低容量的内存条
4、启动中长按电源键10秒
直到关闭再启动再关闭 松手
从备份BIOS恢复
5、编程器刷BIOS

UEFI 改硬件 改配置
需要重启2~3次
进BIOS保存配置
直接关机容易丢失配置。

近段时间有个闲置的技嘉 B75M-D3V 机箱,然后买了SSD硬盘 E3-1270V2,分了GPT,安装WIN10。把古董G41.的IDE硬盘移植一起,多系统共存,然后开始了噩梦之旅。
  又用UEFI   U盘做分区修复。有时拔了U盘重启就进入无限循环。有时关机再开机,就进入无限循环重启。
还有另台工具电脑,也是B75M-D3V,因为有原生打印并口LPT,可以接编程器。 无限循环就倒板子,我还有一块铭瑄B75板,也是进入无限黑屏找到了解决无限循环重启的大概原因和解决方案,分享给大家。

分析大概原因是UEFI  BIOS  数据错误。 可能和UEFI号称快速启动有关。    UEFI自检通过内存,下次重启动默认内存存在了,就算重启
UEFI  BIOS和系统交互更频繁。   UEFI  U盘也和BIOS交互。

重启3次卡在这个画面 内存兼容过不了

编程器复制固件,UEFI TOOL工具检查固件出错

短接CLS_CMOS  不放10秒,开机,会重启,清除 配置数据,看看是否能恢复

能恢复就会进入这个界面

进不了,试试全部拔掉内存,开机自检2次,再清洁内存条,依次插回去,自检2次。

还是无限重启,找其它内存条,最好是容量低点,频率低一点,我用2G  1333 就能点亮,原来的8G  1600点不亮。  不懂是不是内存ME配置有问题,锁频   睿频。使用2G内存点亮后进入BIOS保存,然后,插上8G内存卡开机进入BIOS识别到内容容量,F10保存,重启2次,就可以换上另一条内存。

电脑运行中,长按开机10秒,强制关机,再启动,再关机,松开开机键,系统可以进入从B_BIOS恢复数据模式,不需要网上说的反反复复按3次,也不用短接1  8脚,前提是内存自检能过,过不了还是会卡UEFI DAUL BIOS界面。

还是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只能用编程器刷BIOS,我有一块板正好碰到BIOS芯片损坏了,可以把备份BIOS移到M_BIOS,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

反复重启可能是INTEL  ME配置出错,自检过不了。  两块板,发现最后,换了内存条都可以恢复。

原主板没有蜂鸣器,安上一个蜂鸣器,更容易判断,一直滴滴报警,内存没插好。 不报警,自检不过,卡内存。

固件可以论坛找,或者上国外官网,国内有的找不到。下载的固件一般扩展名是版本号,比如B75MD3V.FB B75MD3V.FEa   2024年最新的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组织一下文字再发一次,感觉看了一头雾水,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组织一下文字再发一次,感觉看了一头雾水,很乱。

谢谢评论,审核太慢了,就看前面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第一步不行就第二步,有条件就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