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星14pro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5-02-21):
笔记本主板型号为TPN-W154
故障表现:前一天晚上正常使用并关机,第二天再按开机就没有反应了,用电源加组合键清除静电也没有效果
测试情况:电池拔掉后,待机电压20V,待机电流大概接近0.5A
拆机按照网上的方法测试了一下主板,发现有一个电感短路,但再往下不知道如何继续排查了,请大神指导一下如何继续排查以及可能的原因,非常感谢

红圈处的电感测试是短路的

网友A:
这个没图纸没点位不好修,此短路非彼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图纸没点位不好修,此短路非彼短路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么?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5v电压

谢谢,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确认?

网友:
找图吧,才通电测试短路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感短路?电感断路才不正常

网友C:
我有参考图纸,该电感是PL4551,5V短路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C:
我有参考图纸,该电感是PL4551,5V短路

参考图版号多少

网友(2025-07-02):
参考图版号多少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C:
我有参考图纸,该电感是PL4551,5V短路

参考图纸板号 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参考图纸,该电感是PL4551,5V短路

或者可以告诉我PU4551的型号吗?

网友(2025-10-0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43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