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L241P工共点不稳不停跳变

楼主(2025-02-21):
DELL LA-L241P工共点不稳不停跳变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问题所在 以下是我测试数剧

PQB11 5角 VIN  19V稳定   4角控制角 电压不停跳动2V-10V之间  123角跳动3V-9V之间
PQB12 5角跟以上都差不多  一直跳动  这二个管子已更换可以排除
取悼PQB11 4角不跳动 控制电压有24V 取下PQB12 控制角电压也不跳动

电源管理芯片ISL95522 已更换过 故障一样 芯片角位电压如下

17角 DC IN 19V  16角AC IN 2.2V 8角VDDP 5V  18角 VDD 5V  20角 ACLIM 1.42V  26角 CCLIM 5V
以上各电压没有发现异常
24角 ACOK 0V  4角QPCP 跟 6角QPCN 电压一直在跳变 跳变情况电压跟 PQB11 4角一样跳
4角跟6角中间PCB18电容更换过 故障一样  取悼PCB18 4角电压不跳 保持5V 6角无电压
隔离管PQB11 4角也不跳电压也有5V 但公共点只
输入 3.6V 电压
转换头用的DELL 电池装上都一样情况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引起这种情况 请指点

网友A:
16角低了点 把它调到2.6左右看看 还有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角低了点 把它调到2.6左右看看 还有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

16角是19V电压 分压出来的 上拉电阻374K 下拉48.7K 用计算机算过输出2.189 电压 相差不大

网友:
找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装电池没有呢

网友:
电池装了 原装适配器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角是19V电压 分压出来的 上拉电阻374K 下拉48.7K 用计算机算过输出2.189 电压 相差不大

这个我知道 我之前碰到过算出来是2,2的但是我把它调到2,4后就正常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过

网友C:
后及电路短路也会公共点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及电路短路也会公共点跳

是的 公共点没短 后面EC短路了 把EC拆了 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