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R3换了南桥不亮?刷bios必须合成吗?

楼主(2025-02-21):
外星人17R3 版号LA-CP12P Rev:2.0(A01),开机掉电, 按开机键到0.5左右一秒掉电,检测各个电感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刷了两个bios,一个是3千多的下载量,一个是600多的下载量。于是感觉不是bios,干桥吧,联想的坏主板上拆了一个SR2C4,植球装上。电流跑的很欢快。高兴坏了,装机。好不容易装好了,屏幕不亮,大小写也不能切换。可是电流跑的像亮啊。没换桥之前都刷过bios了。还是3千多的下载量,不应该是坏的。我有拆开刷回原机,一样的电流还是不亮。我看论坛有人说必须要合成才亮,是不是啊?3千多的下载次数回去都要合成吗?

网友A:
在论坛里找一个合成的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找一个合成的不难吧

论坛的这个型号的bios,我已经刷完了。还是不亮

网友:
论坛里的bios涮了一遍了 ,都说这个机器要原机bios合成,下载的原厂的都不行。别人合成的在别人机器上可以,换一个机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