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告诉我这板怎么修

楼主(2025-02-21):
话说上次那张华硕b360,不出vcore,偶尔出但是卡内存。
我不会修,但是我手上四个cpu,两个9100,一个8500一个8400。其中一个9100装上就能亮,使用没问题。另外三个u就是点不亮或者不出电压。u可以肯定没问题

网友:
其他几个u装上显卡风扇都不转。。

网友A:
重新刷下BIOS看看   一般先动BIOS 再去查其他问题

网友:
SM2256K量产工具

网友:
一般先动BIOS 再去查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BIOS看看   一般先动BIOS 再去查其他问题

刷过了,还是一样,但是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开始不触发,待机都正常。现在是反复重启风扇一转一停。没有短路没插cpu供电,各电压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BIOS看看   一般先动BIOS 再去查其他问题

bios可以肯定没问题,放了几天又一切正常了,但是偶尔不触发,断电等一小时又好了,测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
这板从挑到最后不触发了。找遍全网,b站也看了很多up视频,没有一个说到bios参于触发,南桥发出slp s3还需要有一个信号。我研究了几个月终于修好了。还是得靠自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