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97主板不定时的自动开机

楼主(2025-02-21):
华硕H97主板配的E3-1231V3,用了八年了,最近发现,老是自己开机,同电后没问题,只要关机超过24小时就自己开机,显卡,电源内存,都换了一个遍、还是一样问题、bios也刷三遍了,没有定式开关机,排除bios,现在就剩下主板CPU的问题没排除了,请问各位大神,主板坏了这情况应该维修那一部分,毕竟不像花钱在买了。这主板也没新的了。

网友:
开机键不检查一下吗?有漏电阻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代换试试

网友:
先关网络唤醒 看看

网友:
就是开机信号自动触发

网友:
开机键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