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E231和NM-D741主板同样故障3、5V反复掉了再产生,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5-02-21):
联想NM-E231和NM-D741主板同样故障3、5V反复掉了再产生,有人遇到过吗?断开很多节点没有搞定,

网友:
用适配器公共点电压正常不?不行换EC

网友A:
机器通病,把两个typec芯片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B:
解决了吗?和你一样的故障,换了EC故障依旧,3V、5V的开启一直反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通病,把两个typec芯片换掉就可以了

请问下是PS8812和TPS65994AE吗

网友:
真不好找啊,爬电路累人

网友:
有些是板层漏电或短路,不好处理。

网友:
这个要你自己排除了,是自动上电掉电,还是3 5v后级短路保护,还是3 5v开启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个电感脱焊的,那个是5v的pl6202,也是3,5v一直跳

网友:
芯片检测反馈正常吗

网友:
4楼是对的  typec波形不对  待机就会乱跳

网友:
不是吧 这种板子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个杀typec识别芯片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和你一样的故障,换了EC故障依旧,3V、5V的开启一直反复跳

搞定了一台,nm-d741就是那个type 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通病,把两个typec芯片换掉就可以了

搞定了一台,谢谢

网友:
我碰到一台进水后开机待一3v反复跳

网友:
不装行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始化主板上的PD电源控制器芯片。对于22款Y9000P nm-E231,首先考虑的是主板上的2颗TYPEC电源控制器,一颗是TPS65994AE,双通道,一颗是TPS65993AE,单通道的。首先目测这些玻璃芯片有没有明显碎角破裂等异常情况,有的话直接更换。注意一定要用和原机后缀一样的芯片替换,比如AE的就用AE,AD的用AD,BF的用BF。
如果要从信号分析的话,可以用示波器观察EC的SMB信号对这2颗PD电源控制器的操作波形,正常的机器,插电源以后有几秒的大量持续波形然后消失,接着就可以按电源键亮白灯开机了。有问题的机器,波形是持续不断的产生,隔一秒左右又重新来一次,对应3,5V跳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机器都这样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始化主板上的PD电源控制器芯片。对于22款Y9000P nm-E231,首先考虑的是主板上的2颗TYPEC电源控制器,一颗是TPS65994AE,双通道,一颗是TPS65993AE,单通道的。首先目测这些玻璃芯片有没有明显碎角破裂等异常情况,有的话直接更换。注意一定要用和原机后缀一样的芯片替换,比如AE的就用AE,AD的用AD,BF的用BF。
如果要从信号分析的话,可以用示波器观察EC的SMB信号对这2颗PD电源控制器的操作波形,正常的机器,插电源以后有几秒的大量持续波形然后消失,接着就可以按电源键亮白灯开机了。有问题的机器,波形是持续不断的产生,隔一秒左右又重新来一次,对应3,5V跳一下。

这回复太精彩,具体、准确、专业,毫不保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现在的机器都这样的吗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 ...

你这个回复值350元

网友:
可以拆掉这两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 ...

牛B,我今天就遇到了,怎么也想不通,玻璃芯片附近进水了,想着拆掉放一边再说,修半天没有头绪,原来EC还要跟挂载的芯片沟通

网友:
学习了,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 ...

华硕新款的天选系列也是这样的 c口芯片坏了也是会导致不上电

网友(2025-10-21):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常见于各代联想拯救者系列,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判ec甚至cpu。根源就是上电的时候,EC要能有效初 ...

同样故障 换了两家的芯片都没好 ,有没有办法跳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