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34J 枪神7进水不加电

楼主(2025-02-21):
进水B+短路,不过保隔,订完小芯片,待机3秒产生,加电亮机故障解决。
芯片
进水
App

网友: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

网友:
我来偷点技术

网友:
这个要先洗个澡了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可以上传bios吗?

网友:
来看看你这个机器学习

网友:
这活儿,维修算捡漏了。

网友:
进可乐了吧

网友:
这个腐蚀程度 修好也是很厉害了

网友:
这主板够甜的

网友:
待机芯片腐蚀了?

网友:
换的哪个芯片呢

网友:
这个进火锅里面了吧,洗一下就好了?不换零件吗?

网友:
进水有点严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