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一样的偏色,哪里问题?

楼主(2025-02-21):
这是二个显示器显示效果,上AOC下长城,其它颜色都差不多,只有右下角的蓝不一样,导致下面那个显示器看着有点别扭。
红绿蓝三基色显示正常的话,其它色应该都没问题啊。
是不是厂家自已调色不一样呢?还是显示器哪里有问题??
有个19寸飞利蒲显示效果也是和下面那个长城一样。

网友:
偏光膜坏了,,,,

网友A:
19寸的,不值钱了,,,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寸的,不值钱了,,,不要折腾了

图上上面那个是AOC21.5的,下面那个是长城24寸的,都是LED。
19的是另一个LCD的,但19的那个看着还过得去。24那个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屏老化 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