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911MP/ME 板号:6-71-NH5B0-D02 通病求助 不出CPU供电 电流0.4左右

楼主(2025-02-21):
这个机器 目前手上今天来了2台。都是没有CPU供电。但是手摸到CPU供电芯片 不一定那个地方 会出CPU供电机器能亮。放一会就又不出了。这个肯定是通病 原来修过这个情况都没修好。今天又遇到2个。求大神 帮助分析下。或者说下哪里的问题。有偿。图片我发下。

网友:
cpu 虚汗,或者 1.8v供电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应该通病,我遇到的也没修好

网友:
一样问题

网友:
摸到能亮不就是虚焊么

网友(2025-04-12):
楼主修好没  我今天碰到一台  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今天碰到一台  故障完全一样的  郁闷中

网友:
已修复  电阻阻值变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