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KP7GT用Legacy模式会屏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1):
USB3.0的接口有些设备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桥的关系

网友:
不清楚啊,只知道用Legacy os模式就会屏闪

网友:
USB3.0供电还不足,鼠标可以用,有个.USB的U盘用不了

网友:
感觉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幕换过的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
屏幕不是原装的

网友:
官网下载的intel  bt程序里面有个bios文件夹有俩个rom,这个就是机器的bios?

网友:
好像已经是刷过bios改了log的

网友A:
下个原版的看看,上家为什么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原版的看看,上家为什么改bios

官网下载了, 但是怎么刷?

网友:
我的现在之前不显示你 换完桥显示了  也是闪屏  不过桥不是新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你下载的bios不对

网友:
有个也是闪屏  南桥也换过了 还是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