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苹果A1990 装了键盘或电池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5-02-22):
A1990不装键盘和电池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装了键盘或电池其中一样都不能触发开机,装键盘不能升压20V,装电池能升压20V,但无待机5V,不知道跟bios或T2有没有系统?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请教,谢谢了!

网友:
关于跟着ipbi学习了

网友A:
已解决:键盘坏,也会造成不升压。电池坏,装上会拉低电池检测脚(SMBUS 3V3 BATT SCL 3.3V)0V,造成无待机5V,大电感无12V

网友:
已解决:键盘坏,也会造成不升压。电池坏,装上会拉低电池检测脚(SMBUS 3V3 BATT SCL 3.3V)0V,造成无待机5V,大电感无12V,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键盘坏,也会造成不升压。电池坏,装上会拉低电池检测脚(SMBUS 3V3 BATT SCL 3.3V)0V,造成无待机5V,大电感无12V

拆了一个A1706 820-00239好的电池来试,测到正常电池正负极是有2V的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