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DA0X8BMB6G0 REV:G 英特尔酷睿 Intel Core i5 Processors i5-7200U SR342

楼主(2025-02-22):
HP DA0X8BMB6G0 REV:G  英特尔酷睿 Intel Core i5 Processors i5-7200U SR342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用带灯内存测试卡基本正常。

接原装HP适配器TYPE-C接口,上电5V已升压到20V.
电流在0.30--0.25几之间跳变,看其它电压都没有产生
鑫智造有参考图纸但没有点位图
目前正在研究中,有修到的朋友给个提示

附:参考图纸

HP Probook 440 G5 DA0X8BMB6F0 REV.F.pdf

X81-MB-D DA0X81MB6E0.brd

HP ProBook 440 G4 Quanta X81 DA0X81MB6E0 Rev E .pdf

网友:
打错了:电流是0.030--0.025

网友:
安全芯片电路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故障在哪里?

网友(2025-05-04):
今天继续,现在接DCIN接口无待机电流,
电压都未产生

网友:
ISL9538H 19PIN短路,已更换,但是故障依旧,ACIN只有0.4不正常。

网友:
19PIN ACIN 脚电容已取掉,电压依旧,打值0.56正常。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要么是bios要么就是桥了

网友:
参考LA-F611P图纸,经查ACIN通过2个电阻分压还联接了一个二极管的东西,
当断开二极管后ACIN3.9V恢复正常。插、
此时待机电流有所上升,插电电流0.005,有时0.008.
但故障不变,所有电感无电压。

网友:
参考HP DA0G7HMB8H0 REV H 的图纸ACIN最大就是3.9V

网友:
有一个芯片印字:APW8868B

网友A:
请问最后搞定没?

网友:
有一个芯片印字:
3G=5H
L26
20PIN 不知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后搞定没?

没图没点位,还在研究,
芯片都查不到,待机芯片在板上都还没有找到

网友:
有一个芯片是APW8715

网友:
装上COMS电池RTC 2.98V   EC  +3V_RTC 2.98V正常,
但待机线性及3 5V PWM电路还没有工作,
不装COMS电池的情况下,RTC电路及EC 的+3V_RTC无电压
线性都还没有产生。
接TYPE-C 0.003,故障不变无任何电压,测第一个保户隔离管已完全导通,4PIN 5.96V是相对低电平,正常。

网友(2025-06-30):
这个板不知道谁有高清图,我对比一下,有可能是少元件,

网友:
最新进展:现在待机3 5V已经修出来了,1.0  1.8V也有了,线生3.3也有了。
但BIOS供电上电瞬间1秒就掉电了,示波器已经测试了BIOS相关波形。
电流情况:插可调电源电流跳变到0.028后1秒左右掉到0.019,测电压3 5V 1.8 1.0V已产生,但随着掉电1.0V也掉了,3.3  5V  1.8V不掉。
应该是已经触发,属于不上电。

网友:
EN_1V0A
KBC_PWR_ON

网友:
1.0V的开启是:KBC_PWR_ON,触发后马上就掉了。打值不短路。

网友:
这里正常,因为3 5 1.8V不掉

网友:
EXT_PWR_GATE#来源于CPU

网友:
KBC_PWR_ON是EC发出的,控制产生电压如下:
1.PU7 +1.8V_DEEP_SUS 和 +1.8V
2.通过PR115产生KBC_PWR_ON_3这个信号,送到PU3 产生+3V_DEEP_SUS二级供电。
3.送往PU23的2脚、SLP_S3#_3R和1脚的SLP_S4#_3R VRPPM_SLP_S0_N相与后产生+1.35V_VCCPLL_OC_ON信号去控制导通,将+1.2VSUS(+1.2V_VCCPLL_OC)转换成+1.2V_VCCPLL_OC电压供二级负载使用。但看图纸PR380没有上件,应该不采用。

综上所述:
              现在不确定的是ACOK电压1.94V偏低,是不是适配器没有被有效检测到,所以EC关闭相关信号。
还有这个KBC_PWR_ON和RSMRST#信号都不正常,详见上面波形图。

网友:
PWRBTN   LID   开关   都是3.3正常,EC供电都正常,EC 的1.8V也正常。

网友:
2, ADP_PRES_OUT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应该是没有检测到有效的适配器。

网友:
EC74脚 ADP_DET 3.3
77  VCC1_RST#  3.3

网友:
适配器中间针:
来自电源适配器 LIMIT_SIGNAL经PR79到PQ4的1脚,控制极G的电压由VA分压7V左右使PQ4完全导通,将LIMIT_SIGNAL信号送往后极保护检测电路。

网友:
现在修到可以上电到无CPU供电了,电流跳变到0.166左右,
测试:1.05 1  1.8 2.5 0.6 3.3 5  已产生。
不产生CPU核芯供电,
24M已工作,详见波形图。

示波器测试:
SMB_CLK  DATA有3.3V无波形。

网友:
接TYPE-C一样电流最高跑0.188A
不出CPU和集显供电

网友:
上面PWM_A波形标错了,是PWM1_B产生1.0V的。

网友:
拆掉上管测:
FCCM_A波形
PWM_A  2.49V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CPU主控芯片: VIN  , 5V  正常,开启VRON 3.3 就是PWM_A只输出2.几V的电压不输出PWM波形,FCCM_A电压秒掉。还没有找到协控芯片。

网友:
在检测过程中用风枪加热了CPU MOS管,加电后电流定0.98短路电路,
断电打值,MOS管G极对地短路,拆除后用万用表反相触发又恢复正常,再次装上通电又短路,
测电压G极 13.07V S  D  13.07,公共点电压直接加到CPU电感上了,CPU已带走,拆除MOS管后,
电流恢复到之前的0.166.

结果:CPU已短路损坏,主控芯片应该也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