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和台式机,用哪款烧录器比较好?经济且涵盖的BIOS芯片比较多的?

楼主(2025-02-22):
平时修笔记本和台式机不太多,目前使用的是几年前买的瑶杰电子
Minpro100B
,最近遇到有些机器的BIOS都不支援了,想请教下前辈们,用哪款烧录器比较好?经济且涵盖的BIOS芯片比较多的?

网友A:
我手上ch341 不支持 1.8v 的  tl866 也不好使      手上 809h 经常报错 想再买个809f

网友:
可能809的比较多

网友:
用新的 90几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ch341 不支持 1.8v 的  tl866 也不好使      手上 809h 经常报错 想再买个809f

CH341感觉和我手上的minpro100B支援的IC差不多,809F偏重于家电方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1感觉和我手上的minpro100B支援的IC差不多,809F偏重于家电方面吧?

新款机器bios 1.8v的  341不支持 放上芯片发烫

网友:
809,经济实惠选F,有钱任性选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ch341 不支持 1.8v 的  tl866 也不好使      手上 809h 经常报错 想再买个809f

买个转接座就可以支持1.8v了

网友:
400多元的硕飞,性能比700多的809H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