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ds2v不触发

楼主(2025-02-22):
技嘉h110m-ds2v不触发,通电3.3vsb,南桥1.05电压都正常。按开机键,IO芯片104脚有跳变,101脚也发出跳变信号。测IO芯片100脚 0v,没有桥发出的3.3v电压。测IO芯片 114脚RSMRST#只有0.5v。断开电源,测的IO芯片114脚电阻62欧。

断开图中IO芯片和南桥连接的22欧电阻,南桥RSMRST#恢复3.3v。开机触发显示正常。

网友:
断开这个电阻,什么功能?没看明白

网友:
为什么断开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漂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故障点

网友:
"断开图中IO芯片和南桥连接的22欧电阻"          看了图纸和点位图,应该更换这个22欧姆电阻吧?

网友:
神马原理?

网友:
确定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