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b85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5-02-22):
如题大概转两秒就停不会重复启动,可再次触发,,以往经验肯定有短路,但是测了没有短路,,拆除bios芯片能一直工作,,目前怀疑io坏或者北桥,,,有修过类似的朋友遇到过吗?哪里坏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桥坏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桥坏可能性大一点

芯片已经换过试试了,也刷了官网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