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型号是I2379V花屏缩屏了,请大神们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5-02-22):
AOC显示型号是I2379V花屏缩屏了,请大神们看看还有救吗?

网友A:
没有那个技术,除非有镭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技术,除非有镭射机

谢谢回复,我以为刷个BIOS或者换块电路板就能解决的话,就买来修修。你的意思是屏坏了对吧?

网友B:
这个是屏坏了,AOC的有一批,都是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坏了,AOC的有一批,都是这问题的

非常感谢,本人是维修小白,本来在本地某鱼上看到这个显示器,以为换主板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大伙这么一说,就不用花冤枉钱去折腾了。虽然只花20块钱

网友C:
AOC LOGO 显示还是正常的,,不能完全判断是屏的问题,,,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C:
AOC LOGO 显示还是正常的,,不能完全判断是屏的问题,,,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

这就基本判死刑了,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