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42不识别m.2硬盘修复记录

楼主(2025-02-22):
接一台电脑不识别m点二固态硬盘,这个固态硬盘是m点二接口的,是NV me模式的,换了一个硬盘,没有用,拆开肉眼观察发现,m点二接口附近有一个电容腐蚀了,更换电容后还是不好,就测量那个接口附近的电压,这个硬盘有两组供电,一组是3.3 VS,测量发现只有三伏这个电压接了一个电容然后又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测量上拉电阻的两端,一端3.3伏正常另一端只有三伏不正常,把滤波电容直接去掉,3.3伏恢复正常,,

另一组是3.3伏VS的转换电压SSD 3.3 VS,不接硬盘的时候发现3.3伏正常的,装上硬盘再测量,发现只有三伏,于是把这个转换电压附近的所有滤波电容全部去掉,上机测试依然只有三伏,于是把这个转换电压SSD 3.3伏VS,的供电芯片拆掉重新换一个,还是没有用,到此,维修陷入了僵局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直接从电感上面的3.3伏,飞线到SSD 3.3VS,装上硬盘再测量,发现硬盘上面的3.3伏电压正常了,原本坏的时候只有三伏电压,心想这次肯定好了,装机测试发现果然好了,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网友:
一根线这么神奇修复硬盘不识别

网友:
这样也行:daxiao:

网友:
老板比较仔细,一般还会怀疑桥

网友:
BIOS是好的,开机快,感谢分享!

网友:
电压相差0.3V也不行了,还是要3.3V才能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