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G8开机不显

楼主(2025-02-22):
版号:6-77-nh70rdq0-d02b     6-71-nh500-d02b
目前故障是开机不显示,电感阻值都ok,时序中的电压都出了,cpu 显卡 显存电感波形都正常,内存有复位,集显出了一下就掉了。
电流在不装风扇情况下是慢慢跳变到2.3a左右小幅波动不跳变了
装上风扇电流上到1a左右微跳,卡5,6秒到1.5a左右微跳,然后忽然到4a以上,一会风扇狂转掉电
换过cpu,南桥,故障依旧。

各路大神,求思路啊~~~客户快拖不住啦

网友A:
供电都正常了就干bios和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了就干bios和CPU吧

bios干了很多遍了,现在打算再换个U看下

网友:
换电源插座看看

网友:
换了新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