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660

楼主(2025-02-22):
影驰1660,版号T65CV11的图哪位兄弟有啊

网友(2025-05-10):
影驰GTX1660骁将风扇不转,测风扇插座1脚蓝色:0.28V(正常1.04V)   2脚绿色:0.48V(正常1.48V)    3脚黄色:12V查图纸是由U16  M74VHC1GT08DFT2G  小五脚与门控制,,果断更换由于没有原型号用TC7SH08FU代换上去,开机风扇转了,用甜甜圈测试风扇也转了。OK! 附电路图

影驰GTX1660骁将电路图GeForce GTX 1660 PG161-A01 - 600-1G161-BASE-100.pdf

网友(2025-08-19):
可以啊,有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