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311_LA-B921P

楼主(2025-02-22):
           联想Yoga311_LA-B921P
目测PQ103已损坏,全板打值+5VALW短路。
直接烧机:PU301  U52 U2905发烫,直接拆除。
测PWM的+5VALW处电感PL40还是短路。
还好这个板有图纸有点位,那就慢慢查吧。

yoga 13 LA-B921P.pdf

LENOVO E41-25 LA-F971P LA-B921P REV1.0 R10 .pdf

网友:
最新进展公示: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几个芯片坏,拆后正常。
结论:当料板处理。
其实可以修好,但没有必要修好,这几个芯片也不便宜,我买个料板也才这个价。

网友:
今天继续检查发现3LP线性短路,烧机EC  U11 NPCE288NA0DX发烫已击穿短路损坏。

网友:
这个EC暂时没有。

网友:
刚找到13269-1板的EC是NPCE285PA0DX
对比了一下图纸发现和NPCE288NA0DX脚位不一样,就差一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