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降频故障秒杀

楼主(2025-02-24):
   故障为一二修小米机  型号懒的拆主板看(不知道什么型号)  用的BQ24780S充放电芯片 从芯片PROCHOT#信号脚查找 直到断开CPU控制信号端后控制电压恢复至1V左右 故障排除  上图证明

网友A:
电池损耗到 有的这个信号也是直接拉低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这个故障,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不错秒杀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嘎嘎嘎嘎

网友:
SM2256K量产工具

网友:
高水平哈,多分享点经验,谢谢。

网友:
那么是什么坏了? cpu坏了拉低了?

网友:
好多降频都是这个信号引起的

网友:
用的BQ24780S充放电芯片 从芯片PROCHOT#信号脚查找   ,(芯片的第10脚位), 直到断开CPU控制信号端后控制电压恢复至1V左右,

网友:
是u坏了 还是芯片坏了 还是设计缺陷啊

网友:
厉害了版本谢谢了

网友:
prochot硬气的

网友B:
换掉电池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电池不就行了吗

不是电池问题  拔掉电池一样降频  而且也换过电池测试 同样降频  所以换电池对这台机器是没有用的

网友:
PROCHOT#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会导致降频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种操作牛,一拳打死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损耗到 有的这个信号也是直接拉低

上次我修的联想YOGA就是这样,电池损耗很大了,CPU就降频了,换了电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