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生生修好两台点不亮的台式机,0基础现学。

楼主(2025-02-22):
家里有两台台式机,一台是科脑的山寨机,其实根本查不到主板型号,只知道处理器是至强5150,三代内存,这是2016年坏的,当时风扇狂转不显示,让维修店修了二天没有修好,给我装了另 一台机子,也就是这次修好的第二台机子,这个是蓝宝石A55M主板,用的是AMD四核处理器631.这台机子在三年前也坏了,当时记得是CPU冰冰的。开机什么反映没有。我在网上买了一台联想小主机,一直用着。偶尔也会拓机不显示,动动内存,放放CPU将就能好就用。
前些天我爱人说想买台台式机,我心想家里放着两台机子不修浪费,不如修修给她用好了,反正也就是一般使用也够了。
先修蓝宝石,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试机多次,终于发现是电源12伏不够导致的不开机问题,换了电源,CPU 工作,终于亮了。没有用两天,12伏短路保护,处理器不工作,测量场管对地值,有两个管子的栅极不一样的,估计是坏了,拆下真是坏了,换上后,就修好了。这其中经历的自学过程太多了,因为零基础。

修好这个机子,我想着趁着这点基础,把山寨机子也修修把,放了9年了,上面都是灰。能触发不亮机。各路电压都好,处理器热,就是不工作,测得的3.3伏对地只有75.以为是短路,结果不确定,又把精力集中在时钟与复位上,因为按常规修检查,只发现PCI-E的等时钟不正常,围绕着先复位还是先时钟的问题,不停转移学习重点。结果认定是先有时钟后有复位,但14M与32K晶振都有起振,难不成时钟芯片坏了?又学习英文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用过诊断卡,想着诊断找到位置也不会修,一直犹豫要不要买,后来想至少诊断卡能分析一下故障方向,于是买了个两位码的回来,跑码00,可是CPU供电正常,有温度,好像没有问题。想了想,CPU要工作得复位,要复位得有时钟,还是从时钟查起吧,回到时钟芯片上来,把芯片工作能发出时钟的条件都掌握了,上电一个个脚位查,一直查到晶振,把板子倒过来,查背面的两个脚,要14M先起振才能发生分配出的时钟。当时已经是插着诊断卡,用示波器去测晶振,结果没有波形,这个示波器也没有用惯,不知道测得对不对,正想再测,突然无意中发现诊断卡跑码了,到了96上。啥意思呢?查了也不太懂,心想这都快满分了,一定能显示了哇,赶紧把内存条插上,把显卡插上,再试,结果开机了。真得不敢想象,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晶振工作,时钟芯片能发出时钟了。
经验总结:在所有供电没有问题时,不显示,不跑码的00,有可能是时钟没有发出,而时钟没有发出,是晶振没有起来,而晶振没有起来,不见得是坏了,有时候上电拨拉拨拉用手或是针,也会正常的。

网友:
看完了,我也是零基础,咱们共同进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