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060S 猛禽

楼主(2025-02-23):
一张华硕的2060S猛禽遇到一个问题,百撕不得骑姐~~
开始测着显存供电阻值正常  1V阻值正常,   上机后,阻值这两个都变为0了

后面把显存 核心全部都拆了,板体依旧短路,但是等几小时后,再量阻值又恢复正常了,核心和显存的阻值是正常的
烧机也烧不出来哪里问题,难道这卡本来就这样的么?

还有这卡背面圈起来的电路有什么作用的,用开启信号控制的,其它卡都没见过,好像是猛禽的卡才有。。

网友:
哪位老铁有这个卡的,帮忙测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我的是2070

网友A:
把几个电阻拆下来测量

网友:
用烤机大法

网友:
试一下呢,上电后再测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几个电阻拆下来测量

什么电阻?

网友:
烧过了,核心显存都拆了,只有线发烫,板子都没发现发烫的地方

网友:
内容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
放电,电容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容有电吧

不知道其它一样的卡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正常,我就有一块这个板子2070是核心坏了,这板子这阻值不对

网友C:
华硕这个版型有导热垫的油腐蚀电容电阻问题,会造成电容短路货电阻阻值变化,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电容坏了,这种油弄坏的你一烧可能温度一高他又正常了,这种是最难找的,一般是在显卡供电mos那一排附近找找

网友D:
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下来再试试,怀疑它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下来再试试,怀疑它软击穿了

关键是1 V那个也是这样的,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这个版型有导热垫的油腐蚀电容电阻问题,会造成电容短路货电阻阻值变化,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电容坏了,这 ...

这种烧机烧不出,真的太难找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或mos管的问题吧原来遇到过,一通电mos管就导通,拔掉电源等一会又正常,

网友:
通电之后可以量一下mos管,看看哪个导通

网友:
用吹风大法。在正常状态下,用吹风一个个的吹怀疑点,当吹到电阻值到0时候就用替换法一一替换加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