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40U电池一直不充电定格在33%,一拔电池电脑就关了!

楼主(2025-02-23):
换过2次电池也是同样问题!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隔离保护电路

电池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查充电芯片PU8901及周边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往下找呗

网友:
内存条位的两个银色螺丝没有拧紧,拧紧就行了。刚发现的问题。

网友:
差周边电路应该很简单

网友B:
电池接口旁边的这个螺丝要接好,否则电池不输出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口旁边的这个螺丝要接好,否则电池不输出不充电

正常螺丝下还会有一个锡箔纸垫片,保证螺丝拧上后两边接通

网友:
哈哈华硕设计的问题,螺丝每上把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再查电池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口旁边的这个螺丝要接好,否则电池不输出不充电

这什么神仙设计

网友:
保护措施,这款机器电池在主板下面,想拆电池就需要先拆掉主板,但是主板带电的话拆机就容易烧,所以做了一个电池开关,可以在没有拆之前断开电池输出,,以保证主板安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已经搞好了!

网友:
怎么搞好的,楼主说说嘛。

网友:
螺丝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检测电阻损坏了吧

网友:
最后是啥问题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