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LA-J551P笔记本详谈TYPE-C工作原理

楼主(2025-02-23):
搜遍论坛,没有找到一篇详细介绍TYPC电路的工作原理帖子,主要是懂的大师比较忙吧,没空写。我写这篇只是自己学习TYPC电路工作原理的心得体会,不一定正确。

Air-14IIL2020 LA-J551P笔记本,除TYPE-C端口(JUSBC2)外,主板预留了一套原始的圆柱形充电接口(JDCIN1)只是没有插座(如图)。焊接一个充电插口,插上可调电源输送20V电压就可以充电并且正常使用。
TYPE-C工作原理:
插上TYPC充电器,TYPC适配器没收到协议之前,JUSBC2接口VBUS脚发出5V-10V探测电压(理论上都是5V)+TCP0_VBUS,如果该电路的各芯片正常,则根据设定程序输出指定电压,如果TYPC电路不能正常工作,适配器收不到协议则关闭VBUS输出电压。探测电压会间隔一定时间发出一次,直到收到指定电压为止。
如果TYPC电路的各芯片正常,首先 +TCP0_VBUS送到5V电源管理芯片UT5(DPS1155FEA)产生+5VALW,再经RT35改名+5V_IN_PWR 给TPYE-C电源管理蕊片UT1(RTS5457V)供电,UT1(RTS5457V)得到供电会输出线性+LDO_3V3_5457V,+LDO_3V3_5457V会给电涌抑制芯片集成块UT2(TPD6S300ARUKR)供电,在得到这些条件后,会开始通信。UT1(RTS5457V)的10、12脚的5457_CC1 、5457_CC2送到UT2的11、12脚,UT2的TCP0_CC1_CONN、TCP0_CC2_CONN引脚经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DT16(SC300006800)隔离保护后改名为TCP0_SBU1_CONN、TCP0_SBU2_CONN连接JUSBC2接口,CC1(CC2)至SBU1(SBU2)连线主要负责与电源适配器对话来控制电源适配器输出什么样的电压,之后适配器开始输出TYPC 指定的+TCP0_VBUS电压。+TCP0_VBUS经电阻分压后产生检测电压VMON,UT1(RTS5457V)收到VMON检测到TYPE-C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如果与指定电压有出入会调整到指定电压。输出稳定的+TCP0_VBUS指定电压后,UT1(RTS5457V)根据自身程序经引脚TCP0_CHG_EN (正常为3.3V)去开启第一公共点19V,3.3V的TCP0_CHG_EN使PQS2、PQS11导通,把适配器输出的指定电压+TCP0_VBUS转为VIN_MUX (第一公共点19V)。(见图)
UT1(RTS5457V)还会与EC通讯,SW1(电源开关)经R3994接EC的125脚,EC会把开机(关机)命令经EC_SMB_DA1送至UT1的4脚,通过UT1控制TYPC适配器。

另外,CPU可通过TCP0_TTX_DRX_P1、TCP0_TTX_DRX_N1等通讯线路直接与TYPC适配器对话,调整TYPC适配器的输出电压(见图)。
以上是我根据论坛大师的简单阐述对TYPC电路的工作原理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请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UT1与EC的通信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品味

网友:
关于第一张图里的dt1跟dt16这两个6脚芯片,有一个是跟tyoec的cc线有关的,这个芯片有问题会导致适配器插入连5v都没有,这是因为5v进主板后,cc线通讯失败导致适配器的5v被关闭了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又增加知识了,谢谢楼主了。:huaxin:

网友:
感谢分享  小白学习中

网友:
结合图片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基本功扎实老铁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