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61H2-AM3如何刷BIOS

楼主(2025-02-23):
宏基电脑E430,主板H61H2-AM3,请问除了用编程器,还可以怎么刷BIOS。

网友A:
制作 DOS 启动盘:下载 FlashBoot 等工具,制作一个纯 DOS 启动盘的 U 盘。
准备 BIOS 文件:从宏基官网下载适合主板的 BIOS 文件,解压后将相关文件拷贝到 U 盘的 DOS 启动盘根目录。
设置启动顺序:开机按下相应按键进入 BIOS 设置界面,将启动顺序设置为从 U 盘启动。
进入 DOS 并更新:进入 DOS 界面后,找到 U 盘里的 BIOS 文件,运行对应的更新程序,按照提示进行 BIOS 更新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 DOS 启动盘:下载 FlashBoot 等工具,制作一个纯 DOS 启动盘的 U 盘。
准备 BIOS 文件:从宏基官网下载适合主板的 BIOS 文件,解压后将相关文件拷贝到 U 盘的 DOS 启动盘根目录。
设置启动顺序:开机按下相应按键进入 BIOS 设置界面,将启动顺序设置为从 U 盘启动。
进入 DOS 并更新:进入 DOS 界面后,找到 U 盘里的 BIOS 文件,运行对应的更新程序,按照提示进行 BIOS 更新操作。

谢谢啦,弄好了一个启动盘,下载本网站上的一个rom文件的,但是没有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