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说明书】兆信KXN系列 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305D

楼主(2025-02-23):
【可调电源说明书】兆信KXN系列 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305D

买了一个,分享一下。

操作基础

负载线的连接
1.逆时针旋转端子把端子松开
2.插入负载线端子
3.顺时针旋转端子把端子锁紧
4.香蕉插头:将香蕉插头插入端子座内
负载线的类型:负载线为客户选购附件,在选购负载线时必须先确认其电流的容量。每一
条负载线两端的压降不能超过 0.5V,下表为负载线的额定电流。

恒压/恒流特性
1.直流电源可根据负载的条件自动在恒压模式(C.V)
和恒流模式(C.C)之前切换。当输出电流小于输出
预设值时,直流电源工作在恒压模式,前面板指示灯
亮绿色(C.V)输出电压恒定在设定值输出电流随负载
而变化当电流达到预设值时,电源进入恒流模式(C.C)
前面板的指示灯亮红色(C.C)电流输出将恒定在预设值,
输出电压则随负载而变化。当输出电流小于预设值时,
直流电源将自动回到恒压模式(C.V)

注意
1.不正确连接可能导致电源或连接到直流电源的负载损坏。
2.在实际的(C.V)操作中,如果负载阻值减小导致输出电流增加,电流增加到电流设定
值时,电源将自动切换到(C.C)模式,当负载阻值继续减小时,电流将保持在电流设定值.
电压则按比例下降(I=V/R)此时加大负载阻值或提高电流设定值则可恢复C.V.输出状态.
3.在实际的(C.C)操作中,如果负载阻值增大导致输出电压增加,电压增加到电压设定
值时,电源将自动切换到(C.V)模式,当负载阻值继续增大时,电压将保持在电压设定
值,电流则按比例下降(I=V/R)此时减小负载阻值或提高电压设定值即可恢复(C.C)状态。

恒压操作
例如:电压设为6V,电流设为5A。
操作步骤:
1.打开电源开关
2.电压设置:调节电压旋钮,将电压设为6V
3.电流设置:使用导线将输出端"+" 和 "-"连接,调节电流旋钮,将电流设为5A
4.断开导线,连接负载

恒流/限流设置操作
例如:将恒流或限流设置为5A。
操作步骤:
1.将电源输出电压设为6V左右
2.电流设置:使用导线将输出端"+" 和 "-"连接,调节电流旋钮,将电流设为5A
3.断开导线,则恒流或限流设置成功连接负载。

兆信KXN系列 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305D.pdf

网友A:
是图纸吗? 如果是说明书  那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图纸吗? 如果是说明书  那算了

是官方的pdf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