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670主板不出内存开启电压

楼主(2025-02-23):
一个技嘉x670主板开机内存不过,检查发现没有内存开启电压,电压是io的35脚发出的,io是it8689e,请问这个io要满足哪些条件35脚才发出电压

这个开启电压只连接到io,下面图片的电阻和7002都是没有上件的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查一下pson信号有没有问题,s3s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son信号有没有问题,s3s5

pson肯定有,能触发开机的,s3 s5也正常

网友B:
短接3vdual那个电阻开启电压有了,但是还是卡内存

网友:
主控9082HP 加29F64B2ALCTH1用哪个开卡?

网友:
一般先动BIOS 再去查其他问题

网友C:
查下 SIO 脚位相关线路及元件: 35, 48, 83, 9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SIO 脚位相关线路及元件: 35, 48, 83, 93

35脚就是内存开启电压没有,48有5v,83脚开机瞬间有电压一下就掉了,93待机没有电压,开机就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短接3vdual那个电阻开启电压有了,但是还是卡内存

说明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还有其他故障。

说明短接不行,前面条件不满足,强制开启没用

网友:
看一下io的电压检测,io检测到输入电压正常以后才会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哦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强开还是有用的,之前强开还是卡内存是因为技嘉的板子设计问题,这个板子要先插a2和b2才能开机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感觉还是有其它故障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强开还是有用的,之前强开还是卡内存是因为技嘉的板子设计问题,这个板子要先插a2和b2才能开机

插A1 B1也能开机吧  只是不能内存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