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50M gaming 维修

楼主(2025-02-23):
人狠话不多,直接上图
b450
技嘉
App

网友(2025-06-11):
我的b450m也是这种情况,短接cmos放电后开不了了,不知道拆了这个管不管用

网友:
一针见血,贺喜楼主

网友:
嗯,确实不错。一般都是pg。但是,好多主板都是找不到pg。

网友:
其实一般维修中遇到多的,供电故障。